这里基本尺寸如何标注?

楼主(2017-01-06):
蓝色的两个面一边是导轨滑块定位面,另一边的斜面通过楔块上下移动来定位滑块的另一面,这里基本尺寸如何标注?需要保证哪些形位公差?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定位面的平面度,孔的位置度,装配时的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面的平面度,孔的位置度,装配时的平行度

感谢!

网友B:
1,直面的垂直度。
2,斜面的斜度。
3,其实这样开斜面不太好,最好是开水平的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面的垂直度。
2,斜面的斜度。
3,其实这样开斜面不太好,最好是开水平的斜面。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