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轨迹的齿条如何驱动?

楼主(2017-01-06):
各位大侠好。两条齿条对称平放在齿轮上,齿轮不转动,齿条绕齿轮转动。请问如何驱动齿条转动,齿条安装在哪里,当然齿轮做成上下移动或者固定都可以。下图中圆柱就是齿轮,平板就是齿条。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想知道,您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想得到一个运动轨迹,或者其它的?

网友(点评):
包住产品

网友:
这个思路很新奇,都是齿轮动,齿条静止,楼主让齿条动是想做什么?
想减速,但减速的专用机构比这个要好的多

网友:
上个示意图,你看看怎样?齿条和这个在带长槽的杆侧联。只画出了一侧的,另一侧可对称做。
长槽的中心线与齿条的分度线是在齿轮分度圆的同一纯滚平面上
齿轮固定不动,两个销随着蓝色架子的转动在长槽里滑动。

网友(点评):
把齿条固定在一个可旋转的平台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淡然 齿轮是不动的,所以齿条不能固定在旋转的平台上,齿条如果固定了,就没法与齿轮啮合了。

网友(点评):
旋转平台就可以让齿条与齿轮啮合转动。

网友:
将齿条装在与齿轮相切的两个圆盘上。

网友:
少爷,都受哪些力,该给管家的说说吧。

网友(点评):
管家管家,受到压力和拉力

网友(点评):
谁?你,还是我?

网友(2018-09-15):
看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