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自动开启上盖机构

楼主(2017-01-06):
如图,怎么设置比较好?东西本身不大。300*300左右的机器    想要的使用结果是:按压薄膜按键开启,上盖自动打开。 再按闭合,上盖自动关闭。而且关闭后要一直压着工件。完了工作的时候工件会被包装上一层纸,工作完毕,工件外径又变大了。

网友:
铰链+气缸...

网友(点评):
这个. 是不是我没看懂?

网友:
1,这个动做过程电机直接驱动不太好,建议按楼房上的方法,控制上要简单很多。

网友A:
有种脚踩的垃圾桶,可否把脚踩换成电机+连杆的机构,是否可行呢?

网友:
上盖转轴上接减速电机,转动轴,实现所需功能。

网友B:
简单方法,力矩电机实现开压,在压合处左右各加个液压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脚踩的垃圾桶,可否把脚踩换成电机+连杆的机构,是否可行呢?

对啊,我得观察下垃圾桶的结构原理,试试看能不能力度加大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试一下,很多思路都是相关的结构引发的。 最明显的就是仿生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方法,力矩电机实现开压,在压合处左右各加个液压缓冲器

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
开合动力,就没必要谈了。

工件直径会有变化?不就是弹簧一根的事儿吗?

补充回复:我图中这个是一根胶辊不活动,只转动;上侧的是压紧轮,右侧是落料用,也是活的。通吃规格范围:直径10mm到20mm,不需要调节。

网友(点评):
直径会变化,我觉得直接上两个轮,比较简单。请教大侠弹簧怎么加?

网友:
针对不同直径的工件,最好的压的方法是垂直压。
现在是偏的,有可能将工件推走,lz是这个担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