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工作滑台稳定性问题讨论

楼主(2017-01-06):
如附图
水平移动使用同步带滑台,垂直使用丝杠滑台
工况:水平负载100kg(包含纵向负载),纵向负载50kg
水平有多个6~7个位置点,每个位置点附近需要位移60mm左右
问题:现在运动在起初很准确,但是当运行一段时间后(1天也可能是一个月,半年等),会运行不到设定的位置。
水平和数值均使用的松下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配套三菱的PLC,控制线均使用屏蔽线,但是仍出现运行一段时间后
位置不准确,甚至不安程序运行的情况,不知是何处引发的。望有大神指点。

网友:
好长的悬臂………………

网友A:
结构不是很合理,悬臂
还有你看看每天电机有复位清零吗?

网友:
你们有计算过他的刚性?我这边专业做模组的这么重的负载这么长的悬臂还用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是很合理,悬臂
还有你看看每天电机有复位清零吗?

有复位清零的

网友:
是否有热变形的可能存在?

网友:
应该是机械上的问题

网友:
在结构上找原因

网友B:
如果现场没有什么磁场的干扰下,驱动器一般不会出现丢步,如果有的话驱动器需要加隔离变压器单独供电。楼主的负载也不轻了,水平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同步带,精度要求高不建议用同步带,在重负载的情况下同步带很容易被拉长,需要经常张紧。不张紧不但噪音大,加快皮带磨损,而且很容易造成行走误差,还有楼上提到的悬臂问题,不知楼主是空间结构不允许还是什么原因,如果结构允许的话最好加辅助随动支撑,或选用重负载滑块和加强悬臂的刚性防止变形,如果楼主上面的滑块位置没有靠边卡位或者销钉定位,单靠螺丝来锁紧,受力大的情况下,这么长的悬臂很容易松动。仅供参考。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结构上。
对楼主这句话不太懂,水平有多个6~7个位置点,每个位置点附近需要位移60mm左右

网友:
一\机械结构不太合理,悬臂太长,复杂太大,2\同步带和丝杆长时间使用一定会有精度的损失,看这个损失量你是否可以接受.3\工位到位地方加上高精度的检测开关,弥补累积误差

网友:
皮带打滑!皮带跳齿.我们碰到过,你可以检查看看,特别是加速度设得很大时.

网友:
表格程序控制器,表格设置取代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现场没有什么磁场的干扰下,驱动器一般不会出现丢步,如果有的话驱动器需要加隔离变压器单独供电。楼主 ...

谢谢,有道理,不过机械上又辅助导轮。

网友:
电机的功率是多少 ?
以前我们也遇到到这种问题, 解决办法如下:
1. 降低轴的运行速度,
2.调节两个电机的参数,主要是刚性
对这个问题,最基本的原因还是电机的惯量不够,电机功率有点小,才导致长时间运行后伺服电机的运行误差超出了其本身设定的误差范围,
如果你有合适的减速机可以更换一下减速机, 增大减速比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驱动器出现丢步

网友C:
得加配直线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加配直线编码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直线编码器是想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点评):
刷新过程积累误差

网友D:
建议先监控伺服电机反馈位置,排除脉冲干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监控伺服电机反馈位置,排除脉冲干扰原因

已经检测了!开始有丢脉冲,后来更换了屏蔽线后就不丢脉冲了!但是位置仍然会出现不准确的情况!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检测了!开始有丢脉冲,后来更换了屏蔽线后就不丢脉冲了!但是位置仍然会出现不准确的情况!不知道什 ...

1.看不清楚你的传动机构是怎么样的,你说位置不准,那么你想达到的精度是多少?
2.建议在程序里加上伺服通讯。
不断的采集每一个点的反馈数据,并做保存。例如保存1000组。再去分析数据。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路走线不规范导致的!!!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路走线不规范导致的!!!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路走线不规范导致的!!!

重要的事要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看不清楚你的传动机构是怎么样的,你说位置不准,那么你想达到的精度是多少?
2.建议在程序里加上伺服 ...

感谢支招!走线不规范!一语道破一个重要的问题。确实接线人员的素质太重要

网友(2017-02-22):
感觉头重脚轻,

网友(2017-06-14):
悬臂太长,刚度会差影响最后的精度,

网友:
请问楼主,水平模组多宽,承受100KG的力,会不会发生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