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间距可调,记得有社友发过,找不到了

楼主(2017-01-06):
吸盘间距可调,电动的,谁有好的建议?记得社区里面谁有发过,找不到了。

网友:
应该是吸盘间距等距可调吧?有这篇文章

网友A:
要无极变pitch,基本都是用剪刀式
如果pitch是固定的话,还可以用斜槽

同步带变pitch

同步带变pitch

丝杆变pitch

丝杆变pit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无极变pitch,基本都是用剪刀式
如果pitch是固定的话,还可以用斜槽

不错

网友:
我九十年代初,设计过一台电磁吊,是钢板预处理生产线上用的。
吊具由五个可移动矩形电磁铁和横梁组成,电机驱动单头和双头丝杠,在任何位置都是等间距的。
系统配有蓄电池,具有停电保磁功能。

网友(点评):
看这介绍 总工级别啦 9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