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设计功率图标

楼主(2017-01-06):
        如下图是《机械设计手册》链传动的功率图标,x轴和y轴的数值不全,而且分布也不均匀,那么例如我要查一个24r/min,4.5KW对应的链条应该查那条线呢?

网友:
先看横轴。  10到36之间大约有5格,那么每格就是5, 你24转,就查 25那条线。

再看纵轴   1到5KW之间,每格大约是0.5KW,   找5下面条线 , 一查对应的就是28A。

其实,还有更好的公式来计算的,楼主再找找验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