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仿真动画的问题

楼主(2017-01-06):
一个弹簧 能否用solidworks做出它的机加工过程?(就是一根钢筋到变成弹簧的过程)  如果可以做 有无大神回答?

网友A:
弹簧我见过都是机械手折弯出来的,没见过机加工出来的,你真神!赐教啊。。。

网友B:
钢筋加工成弹簧,厉害了楼主。哪种弹簧,是圆柱弹簧还是扭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我见过都是机械手折弯出来的,没见过机加工出来的,你真神!赐教啊。。。

你弹簧的折弯机不是机械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筋加工成弹簧,厉害了楼主。哪种弹簧,是圆柱弹簧还是扭簧

我只需要圆柱弹簧的  想知道能不能用SW仿真出来 如果可以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

如果可以  求方式与思路

网友(2017-02-09):
见过很多弹簧制造的gif动图
下面是随便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參考

这个怎么做的啊 ??

网友:
看着好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