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AD填充出现问题。

楼主(2017-01-06):
最近碰到很棘手的事情。没事做完图面,开始填充时,CAD就无响应(卡死状态))。哪位大虾知道是什么状况。

网友A:
系统找不着边界闭合面,或者闭合面有样条曲线。这种情况,最好用多段线直接画一个闭合面。如果还不行,就把这个闭合面用辅助线分成几个部分,分别填充。最后删掉辅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找不着边界闭合面,或者闭合面有样条曲线。这种情况,最好用多段线直接画一个闭合面。如果还不行,就把 ...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在选项里面设置,这个情况只是偶尔出现的,就像间歇性的出现,好麻烦的

网友B:
1.封闭环有问题,看一下有没有重复的线,或者没有封闭的情况;
2.填充最好不要实体的那种,有可能软件和系统计算不过来,死机, CAD是矢量软件,不像其它处理图处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封闭环有问题,看一下有没有重复的线,或者没有封闭的情况;
2.填充最好不要实体的那种,有可能软件和系统计 ...

的确有可能是系统计算不过来!

网友:
必一下填充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个填充太密集了,可能系统的计算量大了反应不过来,将填充线间距加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