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统加工(区别于数控)是否存在工步的概念?

楼主(2017-01-06):
        看到有的文章中说,在数控加工工序集中的原则下,传统加工中的工序可以看做数控加工中的工步。想请教一下,在传统加工中是否存在工步的概念?还是工艺规划的粒度只到工序?工步在传统加工中说的多不多?谢谢!

网友:
这样说吧,工步是工序的群众。没工步哪来工序?什么设备工艺都一样

网友:
工序是产品制造过程中的基本环节,也是构成生产的基本单位.即一个或一组工人,在一个工作地点对同一个或同时对几个工件进行加工所连续完成的那部分工艺过程,称之为工序.
工序又可分成若干工步。加工表面不变、切削刀具不变、切削用量中的进给量和切削速度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所连续完成的那部分工序内容,称为工步

网友:
举例一个零件可以设定:车---铣-----钻等多个工序,其中工序车又可以分:车外圆---车端面或者粗车、精车等几个工步,这些工步可以在一台设备上完成也可以分开在几台设备上协作完成。与具体的加工设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