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取代液压系统

楼主(2017-01-06):
       大家好,我是学电机的,对液压的知识知道的很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如果想要采用电机驱动取代液压驱动,那我应该如何根据液压系统的参数确定电机的参数呢,可能问题过于简单,但是我是真信求助,还希望大家能够帮帮忙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按负载扭矩来确定滴

网友A:
1,先想好能用什么好的结构取代,比如直线往复可以丝杆代替。
2,参数无非就是功率,扭矩,转速等。

网友:
功率,转矩,转速,具体情况还需要具体分析,可以举个详细点的例子,不然没法细说

网友B:
和液压本身没有多少关系,还是要回到具体结构的传动形式,确定负载转矩,速度,求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想好能用什么好的结构取代,比如直线往复可以丝杆代替。
2,参数无非就是功率,扭矩,转速等。

谢谢您的回答,我想在原来油缸的位置采用套筒替代,然后将电机和轴连的丝杠固定在套筒里面,但是电机的转矩和速度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液压本身没有多少关系,还是要回到具体结构的传动形式,确定负载转矩,速度,求功率。

谢谢您,您的意思是我应该直接从负载方面出发, 而不是看液压系统所能够提供的力和工作速度来确定电机的转矩和转速是吗

网友(点评):
是的,有什么必要通过液压转换一次?即使设计液压系统,也要回归到传动形式和负载。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您的意思是我应该直接从负载方面出发, 而不是看液压系统所能够提供的力和工作速度来确定电机的 ...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要具体看使用的条件和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