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如何重命名文件

楼主(2017-01-06):
我需要重命名零件名称,不是零件代号
我只是能对零件代号能进行重命名,不能修改零件名称。
怎么样才能重命名?

楼主:
补充一下:最顶层的文件的重命名是灰显的,而他的下级文件是可以重命名的

而我是想对顶层文件进行重命名。

--------------------------------------------------------------------------------------------------------
再补充下:我发现,如果直接更改(在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中更改)顶层文件名是可行的。
在打开直接重命名的文件不会报错的,应该是这个文件没有跟任何别的文件关联(别的文件是指他的上一级文件,而他并没有上层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最顶层的文件的重命名是灰显的,而他的下级文件是可以重命名的

而我是想对顶层文件进行重命名 ...

这个“顶层”是啥意思?能直接说机械设计的术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顶层”是啥意思?能直接说机械设计的术语吗?

这个装配有子零件,没有子装配。
我说的顶层是指这个装配本身,文件名为*.ia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装配有子零件,没有子装配。
我说的顶层是指这个装配本身,文件名为*.iam

不只是iam,只要这个文件的任何内容被别的文件关联出去了(参数链接、衍生、部件环境中的投影。。。),你在Inventor的外部更改名称后,打开关联出去的文件都会报警。

我是很少改文件名称,因为,一是每次给文件起名,我就像父母给孩子起名一样慎重;二是我还暂时不需要对工程图内容保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装配有子零件,没有子装配。
我说的顶层是指这个装配本身,文件名为*.iam

明白了,正如 Cavalier_Ricky 所说,这个与文件是否被别人关联有关系。你所说的”顶层“其实是我们机械设计中的”总装配“,我不知道您为啥要用一个软件的术语。这个需求,来自我们设计中的很常见的一个动作:设计重用。但是Inventor支持得相当不好。

这个改名的事情之所以很别扭,是因为Inventor的一个不良的数据结构设计造成的。
在我的书中曾详尽分析了这个问题,您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B(2021-08-13):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正如 Cavalier_Ricky 所说,这个与文件是否被别人关联有关系。你所说的”顶层“其实 ...

请问陈老师,总装配体下面的子装配体同样可以用这个方法吗?我的总装配体下面的子装配体改不了!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陈老师,总装配体下面的子装配体同样可以用这个方法吗?我的总装配体下面的子装配体改不了!见图!

在陈老师书上找到解决办法了。给大家带来困扰,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