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 求助:片状来料标签(一大张离型纸上带很多张小标签)的自动剥离供料方案。

楼主(2017-01-06):
各位好:        最近做一个项目,贴膜类的,要说贴膜,可以说市面上设备、结构已经不少了,但我看到的现有设备或结构有一个共性,就是来料都是卷材(只能适应卷材),这样来料连贯性较好,容易实现自动供料和预剥离。
    但是我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因为原料供应的工艺问题,只能供应片式的膜片原材料,无法提供成卷或连条的原材料,这就给我做供料和预剥离带来障碍。我的想法是,来料像A4打印纸一样,一次装料装一摞,采用吸嘴将整片原材料从一摞里拎出来(先整张分离),两端分别夹住并张紧,然后前端通过一个平台,向下拉形成预剥离,前端拉力靠配重块,后端拉力靠电机,由电机进行等距放料,整张剥离完成后,两爪分开,离型纸靠自重落到机台下面的收纳箱里去。
    我的疑问点:
1. 大家觉得我这个想法是可行性如何?
2. 如果我的方案可行,请大家一起头脑风暴一下,还有哪些注意点、改进点。
3.有谁做过类似的项目,或者知道有更加成熟的供料、剥离方案?如有请不吝赐教。谢谢!

来料样式见图片,尺寸约A4纸大小。

网友:
劝你到客户处多看看模切效果好不好。为什么?刀模钝了,就很容易使摞起来的纸张粘在一起。

因为离型纸的背面是没打蜡的,遇见一点点粘性物体,会粘得很顽固的。

“离型纸靠自重落到机台下面的收纳箱里去”,怎么看,也不对劲啊。飘啊飘啊,飘到外婆桥。。。

网友:
这类题目前阵子有过一回,我当时叫楼主分析打印机动作原理。后来自己也留意了一下,结果是,就是在几个橡胶滚轮上动动脑筋,其余基本照搬就是。

网友:
标签不太小的话,可考虑真空剥离

网友:
感觉三楼的方法可行啊,大不了多转几圈估计也就自动分开了。

网友:
前几天刚出货一台设备是剥离离型纸的,但是离型纸是三个长条。
产品也是片状,60*300mm,我是先把基材冲断,然后再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