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详细型号及参数?

楼主(2017-01-06):
各位大神,请问谁有液压泵详细型号及参数?求各位大神赐教
或者指点一二,哪里可以下载到这方面的资料
在度娘找到的不全,还下载不了

网友:
要选型么?最好找几个做液压泵的厂家,跟他们要样本,按照样本选型。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比较好,包括选型,厂家毕竟是专业人士。

网友A:
液压泵?
什么样的液压泵?
那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泵?
什么样的液压泵?
那个牌子?

叶片泵,额定输出120bar
还以为和电机似的有一个表格可查

网友B:
钢铁大人,我给你发成图片了,你是否能看清。如若不清,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5卷P21-128的《液压泵产品及选用指南》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铁大人,我给你发成图片了,你是否能看清。如若不清,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5卷P21-128的《液压泵产 ...

感谢马路湾老师,您的答复非常有帮助,谢谢

网友C:
液压泵国产的可以直接查《机械设计手册》或《液压与气动设计手册》,进口的直接官网下载样本就好了。附件是油研的样本,可以参考下。

楼主(2017-07-07):
引用 网友C:
液压泵国产的可以直接查《机械设计手册》或《液压与气动设计手册》,进口的直接官网下载样本就好了。附件是 ...

多谢多谢,非常有帮助

网友(2018-08-12):
引用 网友C:
液压泵国产的可以直接查《机械设计手册》或《液压与气动设计手册》,进口的直接官网下载样本就好了。附件是 ...

热心啊

网友(2019-08-04):
引用 网友B:
钢铁大人,我给你发成图片了,你是否能看清。如若不清,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5卷P21-128的《液压泵产 ...

网友(2019-09-17):
引用 网友B:
钢铁大人,我给你发成图片了,你是否能看清。如若不清,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5卷P21-128的《液压泵产 ...

你好 请问变量柱塞泵流量需要调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