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型支柱如何驱动?

楼主(2017-01-06):
手上有本资料,看到这部分的时候,我就不明白,图片上所说,驱动六角滑动杆,1.是如何驱动的?2。为啥不用镀铬棒呢?是和六角行的直线轴承相配还是怎么回事?,3还要这样的六角气缸,里面是不是也有六角轴承?

网友A:
你第三张图片太模糊了,我帮你传一张吧,网上叫插件线调整座,实际没用过,应该是流水线或者SMT机上的你的问题
1.  丝杆带着驱动啊

2. 那个六角型支柱,我猜是为了传递扭矩的,就是那个链轮,图上所见是链轮和六角柱之间有个铜套
那就是类似衬套那样的滑动导向,而不是你说的六角形 直线轴承
其实网上有其他类似结构是用镀铬棒的,你参考我发的那张左侧
3. 那个气缸,我虽然没拆过,不过应该只是活塞杆是六角形,滑动配合(带密封)的活塞环是圆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三张图片太模糊了,我帮你传一张吧,网上叫插件线调整座,实际没用过,应该是流水线或者SMT机上的你的 ...

还有哦,这样的气缸,圆形密封圈,能密封的了么?好纠结

网友(点评):
难道你不知道密封标准件里有个叫O型圈吗?有啥好纠结的,你又不做气缸,你只管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三张图片太模糊了,我帮你传一张吧,网上叫插件线调整座,实际没用过,应该是流水线或者SMT机上的你的 ...

我的第三张图片就是伍星的哇

网友B:
这娃!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娃!

我已经三十了,中年,不是娃

网友:
分析第一张图纸气缸六角活塞杆应该是防止活塞杆转动的,第二张和第三张起到滑动支撑和传递扭矩作用,供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三十了,中年,不是娃

九江人在深圳哇

网友C:
个人见解:气缸的出力轴是六角形,为了防止转动。2.3两图中的六角钢棒,起导向作用的同时还可以传递扭矩,类似于花键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见解:气缸的出力轴是六角形,为了防止转动。2.3两图中的六角钢棒,起导向作用的同时还可以传递扭矩, ...

查过了,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