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内孔该如何车

楼主(2017-01-06):
画了个草图这样的內孔能不能车用什么方法,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
球形内孔,想要尺寸准确只能数控车了

网友(点评):
怎么是球形孔?

网友:
应该可以加工,里面的要做一把特殊刀具,但是这个精度就要看师傅的技艺了

网友:
能车,看你零件对球型的精度要求,
1、要求不高,不在乎接刀痕,使用正反两把镗刀就行;
2、要求高的话只能定做圆头刀尖的刀具,类似于内孔槽刀,但是刀尖是圆的,费用也高

楼主:
这东西材质是铜的没什么精度要求主要是为了减轻份量而且要好看一些是个工艺品来的

网友(点评):
减重就没不要这样了,增加加工成本。

网友(点评):
我能说句实话么,你想做成工艺品,但我第一眼看到的就不是个工艺品,就是个加工零件

网友(点评):
为了减重量,弄这么复杂。

网友(2017-02-19):
螺纹车刀,用R规作样板,磨一个R刀。轻松解决

网友:
内圆弧镗刀即可。。。可以自己刃磨刀具,不过这个技艺很高,看师傅水平...

网友(2017-05-28):
如果是铜的话,应该没问题的,磨把挑牙牙一样的镗刀,刀尖圆弧过渡,

网友:
数控车 仿形车

网友(2017-08-22):
普通车刀 线割下刀头,割1/4R刀头 就行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