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力/力矩如何计算

楼主(2017-01-06):
简单的说,如果一个机械手抓起工件后,需要沿某一回转中心转动,请问这个回转力/力矩如何计算?再比如说,挖掘机上需要设计回转减速机,其输出力矩如何计算?
总之,就是这样的同类问题,请问如何计算,求教。谢谢

网友:
回转力+加速度力

网友:
摩擦力矩+惯性力矩

网友:
因为不是匀质,有偏心力矩,所以:
总力矩=偏心力矩+惯性力矩+摩擦力矩

网友A:
惯性力矩,主要就是起动停止时的,加(降)速度,行业都有简单极限值,比如超重类是平时负载扭矩的26%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性力矩,主要就是起动停止时的,加(降)速度,行业都有简单极限值,比如超重类是平时负载扭矩的26%左右

那有没有什么标准或者公式可以查询的?

网友(点评):
有公式的,你这样的话,真还得看一遍动力学。

网友(点评):
加速时惯性扭矩T=J×Δw (Δw=(W2-W1)*2π/Δt) 式中J转动惯量,Δw为角加速度,W2为加速后速度,W2为开始加速速度,Δt加速用去的时间。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什么标准或者公式可以查询的?

好的,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