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表面处理的斑,是由于什么产生的

楼主(2017-01-06):
       就是铝氧化白或者氧化黑后。有时候会有很多斑就显示出来了。有些明显的加工时候就会看见,影响外观的基本就废了,但有时候也会发生氧化后才看出来,就很为难.是材料的毛病,但不知道为啥。拉的型材有时候也会有.为啥

网友:
铝的纯度不够,都是小作坊做的,杂质剔除不净

网友:
1,材质本身不好。
2,处理液不好。

网友:
同批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不同批次有这种情况,氧化和基材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我遇到过铝阳极化或导电氧化"花“了,一般是有包铝层没去除干净,毛坯余量少,加工去除材料少了,还有过可能是切削液在问题,出现过黑斑,这种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铝阳极化或导电氧化"花“了,一般是有包铝层没去除干净,毛坯余量少,加工去除材料少了,还有过可 ...

毛胚余量少,是一个因素。把毛胚余量加大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需要加大很多的余量,不划算。棒材规格都是5个5个加。总不能越级选料吧.现在73 .74的净尺寸用75的料都要自己检查才敢批量,74有毛病都是用的80.成本增加呀

网友:
得问外协厂的 了

网友:
再加一条,也是最易被忽视的,原材料流转中表面局部冷作硬化(点接触堆放、下料压伤之类引起)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