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栓相关知识

楼主(2017-01-06):
今天在淘宝上买不锈钢螺栓,然后学了一点,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红色部分)。我们常用的就是302,304,316三种材质吗?

网友A:
304,316,经常使用,但302材质的不锈钢螺栓不经常用,楼主介绍一下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4,316,经常使用,但302材质的不锈钢螺栓不经常用,楼主介绍一下用在什么地方

呵呵  我是请大家补充  不是我补充啊,我知道的都写了

网友:
SUS 316L(00Cr17Ni14Mo2)-也就是常说的A4主要用于高耐腐蚀性不锈钢螺栓、螺钉、垫圈、螺母的制造,强度等级一般螺栓为70,也可达到高强度等级80

网友:
一般选用A2-70的。

网友B:
这些都是日本牌号

网友:
有一点不懂,是不是所有标准的螺栓都能用不锈钢制造?
看到有标准里面,材料没有规定不锈钢。可是市场上还是能买到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日本牌号

哦哦  我们平时说的302,304不锈钢应该都是指这些日本的产品吧?

网友C:
不锈钢螺栓材料规格及对不锈钢材料所含的化学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螺栓材料规格及对不锈钢材料所含的化学成分

网友D:
帖中讲英制螺纹主要是美国、英国,是错的,
美制螺纹以公制为主,只是管螺纹同全球一样,英制。

网友:
一般是A2-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帖中讲英制螺纹主要是美国、英国,是错的,
美制螺纹以公制为主,只是管螺纹同全球一样,英制。

哦哦

网友(2017-03-19):
引用 楼主:
哦哦  我们平时说的302,304不锈钢应该都是指这些日本的产品吧?

不是,是美国叫法,日本叫法是SUS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