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SANCO数控龙门加工中心附件头竟然掉下来了!

楼主(2017-01-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这肯定是机床的问题,结构的问题不大,成熟的产品不存在掉的结构问题,多半是装配或零件问题,拆开看吧。
2,不过这附件头一般不用时还是要拆下的。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认为是机床的问题,应该拆开看看,一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机床附件头有拉丁固定,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
机床的碟形弹簧拉力不够了吧

网友:
是否安装的问题,一般这样的是由拉丁连接,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点评):
停机前一直在用附件头加工,只是圣诞节前休息了九天,没有把附件头卸下来就关机了,但是也不应该掉下来阿。

网友(点评):
可能关机的过程不注意把附件头部分的电控部分动了,所以掉下来了。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这种机一般都是四周四个油缸啦的,中间的拉抓一般不起啦附件的作用,你长时间不开机泄压了
可以查一下油路上面的问题,不过估计也没什么问题,一般开机就自己啦上去了

网友(点评):
都掉地上了,还怎么拉。唉,倒霉吧,关键碰到外行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