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已安装的辊筒动平衡

楼主(2017-01-07):
现场设备上的动平衡有什么简单的测量方法呢,求高人指点。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用手推,停止后看最低点,做标记,多推几次,若果每次标记点都是最低点,动平衡不好。

网友(点评):
现场经常这么干,一看就是老师傅!

网友:
在线动平衡测量机仪

网友:
有便携式平衡机器,可以在设备上直接测量,德国SCHENCK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你意思是安装在机器上测?

网友:
仪器可能,手弄弄那是静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安装在机器上测?

机床主轴就是在机床上做的平衡,便携式的,

网友(2021-02-04):
可以找我们的,我们是厂家  百度搜索 宣化正力平衡机公司

网友:
联系我们就行 宣化正力平衡机

网友:
弄个测速仪打下线速度,这不是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