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4 第二次安装时 错误1308怎么解决

楼主(2017-01-07):
如题

网友A:
Inventor的提示太清晰了,以至于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楼主以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ventor的提示太清晰了,以至于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楼主以为呢?

只能说明楼主英文不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entor的提示太清晰了,以至于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楼主以为呢?

谢谢!提示是明白,就是不知道哪里再去找这个文件。安装文件安装过一次之后该文件可能消失了,故第二次安装会有问题。

网友A:
安装文件安装过一次之后该文件可能消失了?【怎么会是“可能”呢。您到提示指定的文件夹中看看就能确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文件安装过一次之后该文件可能消失了?【怎么会是“可能”呢。您到提示指定的文件夹中看看就能确认了】

到文件夹看了,确实没有。不过这不是一个重要的组件,装不上问题也不大,就是有点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