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分析问题

楼主(2017-01-07):
问题描述:

   我公司现有一流体分析问题需计算,具体如下:

模型条件:现有20个串联冷水箱(每个水箱为敞口结构,约2.6m3)通过泵与热交换器形成循环系统,目地将冷水由右至左依次充满各冷水箱并尽量减少混流,现主要问题是实际液位线未达图纸要求,泵进口处流量不能满足泵长期工作的最低流量,热交换器后端冷凝水有溢流现场,循环系统没有建立,希望可以经过流体分析,找到结决方案,形成可控的24小时工作的循环系统,如有需要可进一步提供更详细工况及图纸;

网友A:
循环泵以前有接触,你说的“”热交换器后端“”是指交换器进水口吗?是的话,那就是泵流量大了,或者说交换器过流能力不够!关小泵出口阀门!泵进口水量不够,说明你前面水箱开孔太小,或者孔开的太高流速小!不明白你说的减少混流是个什么意思?S型流线,还是说前级水箱满了流入第二级水箱?估计你是第二种!不然不会出现供不上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泵以前有接触,你说的“”热交换器后端“”是指交换器进水口吗?是的话,那就是泵流量大了,或者说交换 ...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循环泵以前有接触,你说的“”热交换器后端“”是指交换器进水口吗?是的话,那就是泵流量大了,或者说交换 ...

头一次被加分!

网友:
一头雾水,用途原理都表达的不清楚,让人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就是从右向左第次下降没有逆流是吧——联通口在箱底吗?
整个系统还有其它要求吗——比如:堰板形式水是跌落下来的不行;还有脉动的不行等要求等只是没有逆流就可以吗?

网友:
大概的样子样子行不

网友(点评):
这种是水从上跌落的。关键是要求是什么?要是分析LZ图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

网友:
说实话没搞清楚楼主的意思。

网友:
或者将联通管口高度递次如红线,设计合理管路调整流量试试。

网友(点评):
原设计只能是一个个依次注满而没有水位差的

网友(点评):
改造19个入水口加一个集水坑加一段溢流管路就差不多

网友:
替LZ解题——不知对否。
二十个开口箱子依次排开,注水口在右上角,排水口在立方体的对角侧下。最右水箱出水低口联下一个水箱的上注水口,直自最左的那一个。在最左端设泵将出水抽向换热器再注入最右端箱子,循环往复不休。还有一个要求是水箱的水位从右向左依次递减。题外话:这个设计可以不给钱,最多给一半。

网友(点评):
对角流动

网友:
这个难了,没接触过,过来围观一下

网友(2017-02-09):
这LZ发了贴就再没来过!
再加一条:联通管的管径要大,要走半管水的那种。(。・∀・)ノ゙嗨瞎操心。

网友:
有图为证

网友:
系统设计过于理想化,其实很简单,自己多观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