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两条活塞杆的断裂原因

楼主(2017-01-07):
        图一活塞杆基本是沿同一方向断裂一周,图二则是部分断裂呈一斜线。图一初步断定是疲劳断裂,图二是否由于压力太大导致?求分析断裂原因,谢谢!

楼主:
此活塞杆用于挤压设备

网友:
单纯受挤压力的话,图一圆周断裂属于疲劳引起的可能性大;图二斜着裂纹有可能是断裂处有缺陷,不知有没有偏载的可能。

网友:
疲劳断裂就是用的时间长,超出了疲劳寿命吧。

网友:
东西不小啊!
第一个楼主推测疲劳断裂靠谱。
第二个要我推测也是压力太大,材料因素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