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熟悉吸取式贴标机?

楼主(2017-01-07):
吸贴贴标机

就跟视频里的差不多,出标是收料步进配合劳易测的贴标传感器控制出标位置,吸头下来吸住,然后标签不动,下面的底纸剥离,吸头取走后再回位再出标.

另一半产品是自动上料,这个我拿手,现在就是标签不动,底纸剥离这部分,业界一般都是怎么搞的?

我模拟了一下,底板与收料步进同时后移,取走后再回位,应该就是这样了.

同时后移后,底板到收料卷之间长度会变长,变松.这样会有什么问题么? 贴标机没做过这样的.....

当然底板下加上弹簧与滑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成本又高了.

网友:
放标签和收标签纸同步前进后退,你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直径是不一样的,在放标签部分加一个张紧轮就行

网友:
我见过,没那么复杂的,你只要标签撕出2~3mm的缺口,平面真空吸盘下去吸,很容易撕起来的,若要贴的很准确,再拿到视觉上照一下在贴。

网友:
标签剥离后底下没支撑,会往下弯,这个如何 处理

网友A:
标签弯曲可加一歧管吹气解决

网友:
我有这个资料,微信lzj781

网友(2020-08-12):
引用 网友A:
标签弯曲可加一歧管吹气解决

吹气怎么控制力度不至于把标签吹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