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探讨——双气缸对中问题及高精度对中的方法

楼主(2017-01-07):
最近看Festo气动案例,有用到双气缸对中弯曲的案例。如图:

1、问题是:就是用两个同型号的气缸进行最终的位置对中,
但是因为气压、启动时间以及气缸与活塞之间不同的摩擦性能等因素,
也会影响工件定位,进而影响产品质量。
2、实例:
是否有社区大侠有过类似的应用,用什么方法保证最终对中,以及最终定位精度有多少。

3、高精度对中方法:
如果保证高精度的对中,我的想法是,单动力源实现相对运动,如双齿条加齿轮机构、单弹簧拉紧加凸轮开启机构等。

各位大侠有好的办法,提出来,探讨一下。

楼主:
用一根轴,两端反螺纹进行对中,应该也能实现高精度对中,其决定因素是螺纹加工精度。这个可以根据实际的加工状况,在安装时做微调。应该可以长期保证精度。

齿轮齿条的加工精度决定对中精度;

弹簧凸轮中,水平导向的摩擦性能异同性决定对中精度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你这自问自答的真有意思,给赞!

网友:
没看明白你说的“对中”指什么?你是想说同步吗?
对中应该是同轴的意思吧,这个案例跟对中也没什么关系啊,跟同步的关系也不大啊。

网友(点评):
就是两个气缸在最终行程相同。极端情况是一个气缸不动,另外气缸动作,则工件相对冲头位置不准

网友:
你这个话题社区很多,可以理解为单动力驱动两个物体相向(相对)运动
你不妨搜搜
我给你几个链接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F%E0%CF%F2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F%E0%CF%F2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F%E0%CF%F2

网友:
我认为,如楼主图示的五金产品,两头为U型弯的结构,在模具设计上,两边用滑块的机械方式更实用,以后维修容易。

网友A:
单独靠气缸实现动力和导向两个功能要求太高,原因是导向是靠硬限位来完成,而气缸的结构决定了气缸做不了导向。
像楼主图上的结构无论是一个气缸还是两个气缸,最好的方式都是气缸只提供动力,导轨或导柱来完成导向。

网友:
单动力源实现相对运动,比图示肯定好,齿轮、凸轮、连杆都可以

网友:
这不叫对中,只能说是钣金加工。

网友B:
如图所示对中没有问题,只是同步有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案例中,两个气缸的作用是加紧,而不是定位,定位的话应该是靠工作台上的定位装置,所以气缸即使有楼主说的这些误差,也不会影响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对中没有问题,只是同步有问题吧

我感觉也是,就算一个气缸运动另一个不运动,也不影响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靠气缸实现动力和导向两个功能要求太高,原因是导向是靠硬限位来完成,而气缸的结构决定了气缸做不了导 ...

避免侧向力影响气缸内部结构,从而影响寿命

网友:
单侧应该放两个气缸。一个气缸做动力输出,另外一个做成限位。
也就是双行程气缸
现成的气缸也有,但是精度可能达不到

网友:
没有太明白“对中”的意思,最后定位应该是机械定位,定位精度和气缸没有关系。

网友:
没看出来这个方案有双气缸对中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