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类似气弹簧的弹簧装置......

楼主(2017-01-07):
看到了一种类似气弹簧的装置,但是缸体里面不是氮气,它的工作原理和气弹簧也不同,通过掰动上面的旋转片,活塞杆就可以上下任意移动,松掉旋转片,活塞杆被锁死,不能移动。(掰动旋转片的时候,活塞杆也跟着旋转)。刚刚看了缸体里面是两只弹簧,中间放的是旋转片,没有气体,液压油等东西
请问这种“弹压装置”叫什么名字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呢

网友:
是不是涨套结构?

网友(点评):
像是的,就是不知道这个整体叫什么,看着和气弹簧长得一样...

网友:
可控式气弹簧,完全可以替代。X宝找。

网友:
应该是,拨动块有一个销轴插入活塞杆上的一个螺旋槽内,二根弹簧只是帮助活塞杆来顺利完成进出复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