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K100Ti-B出现报警

楼主(2017-01-07):
凯恩帝出现报警:040#——G90/G94可能会出现过切。这个报警大约没半个小时会出现一次,其余时间是正常的,请问给位大师,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急!急!急!非常急!!!

网友A:
是数控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数控车吗?

对,数控车

网友A:
半个小时内一直在加工并且可以加工很多零件,对不?突然间就报警,机床就停了,程序段停在的那一行和上下几行粘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个小时内一直在加工并且可以加工很多零件,对不?突然间就报警,机床就停了,程序段停在的那一行和上下几 ...

出现报警之后拖板就不动了,主轴还在转。但看它报警的情况看是程序的问题,现用的程序我检查了没问题,我换了以前的程序加工还是这样

网友B:
先翻报警号报的什么警

网友A:
报警后,机床一定是不动的,你现在可以确定程序没有问题,又确定是程序报警,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之前使用了某个模态指令,没有取消,一直沿用下来,例如G41G42和G40之间的关系,查查看,程序报警的原因很复杂,单靠你这么描述解决起来是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后,机床一定是不动的,你现在可以确定程序没有问题,又确定是程序报警,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之前使用了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翻报警号报的什么警

040#   G90/G94可能出现过切。系统说明书上没有这个报警号,所以来请教一下给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