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异型孔向导中底部螺纹孔和螺纹孔的区别

楼主(2017-01-07):
solidworks异型孔向导中底部螺纹孔和螺纹孔的区

别     两者的区别和应用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一个是普通攻丝一个是特殊攻丝

网友:
机加中底部螺纹孔如何实现的呢 丝锥能攻到底吗 这可是盲孔啊?

楼主:
也就是说 不管我用底部螺纹孔还是螺纹孔 只要螺纹线的长度符合我的要求就可以了是吧

楼主:
如果说我用了您图上面右边的螺纹孔  在工程上面有相应的应用么 意思就是 如果 我的螺纹线和孔的距离留出来这么大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谢谢!我原来也有这个疑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原来也有这个疑问的。

然后你解决了么 我现在还没解决呢

网友B:
平时打螺纹孔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打螺纹孔就好

为什么呀 说说理由呗

网友(2017-03-14):
路过找答案中。。。

网友(2017-05-02):
上面2楼说的很清楚了,底部螺纹孔就是孔底部更多螺纹的孔 。用法上比如说我有一个6MM的板 要求螺纹深4MM 但不能攻透,这时就要用底部螺纹孔了。其实可以对比丝锥的 头攻 二攻 三攻

网友(2020-01-10):
原来也有这个疑问,因为搞不懂,所以一直用螺纹孔。谢谢,现在搞明白了。

网友(2021-05-21):
终于弄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