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异型孔向导

楼主(2017-01-07):
        用了sw这么久了 这个异型孔向导还不知道到底如何运用 我不太清楚他们俩的区别 如果自定义的话 建立出来的特征都是一样的 有相关的标准么 比如说规定了我要做的沉头孔的特征是什么标准  选择沉头孔是根据螺钉的情况自定义么

网友A:
异形孔向导特征是相对于简单直孔特征而言的,简单直孔特征做不了的孔就由异形孔向导特征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形孔向导特征是相对于简单直孔特征而言的,简单直孔特征做不了的孔就由异形孔向导特征来做。

谢谢 又学一招  不过我的主要问题是比如说咱们为内六角螺钉打定位孔 那异形孔向导里面有相应的标准孔的么 只是举个例子 不知道您能明白么

网友:
异型孔导向可以为你所需要的螺纹连接孔或者螺栓连接孔进行标准化,比如你需要M10的螺纹孔或者螺栓孔,你只需要选异型孔导向功能,以及M10孔的一些其他特征就可以很快的画出这个孔,简单来说异型孔导向就是为了简少你的画图量,并且是你画的孔更加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