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动图,求高手分析原理

楼主(2017-01-07):
大神们看看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A:
重心点在脚上,还有啥。

网友:
牛啊。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计算

网友(点评):
《材料力学》

网友B:
重心是怎么计算的,我不清楚,我常用的这个软件CATIA,可以通过下面这几步操作得出重心点的坐标,如果你能提前设置好总装配中每一个零件的密度、材料,重心点就更精确了。只要把这个重心点放到你模型中假人的脚上,就能做到那个动画里的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心是怎么计算的,我不清楚,我常用的这个软件CATIA,可以通过下面这几步操作得出重心点的坐标,如果你能 ...

有道理  重心应该在脚上 类似不倒翁 建立有限元模型找一下重心就清楚了

网友:
看似简单,却有大学问在里面啊

网友:
怀疑脚上有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点在脚上,还有啥。

我感觉一是重心点在脚上,还有应该是底座上有强磁,最后是材料密度。别的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悬浮?

我也不清楚,估计不光是磁悬浮应该还有别的原理吧。

网友:
重心在脚的下面,如果把旁边的两块铁拆了就不行了。

网友:
重心在二者接触点,然后下面的东西把上面的东西的力都能抵消,也就是下面接触的部分是个凹槽,可以抵消上面的力,使上面的东西的重心的等效力没有速度和加速度。不知道对不对,求大神讲解

网友(2017-04-12):
  如何计算的、?

网友:
问了一个卖家,说是没电池的,大约可动几分钟,是不倒翁

网友:
这个看成整体的话,所有重心应该在这个脚上!

网友(2019-04-20):
不倒翁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