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螺纹退尾问题求助

楼主(2017-01-07):
数控车床新手,对g76和g92中的螺纹退尾和螺纹旋进旋出问题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什么作用?哪位能说的通俗易懂些?
g76 Pm r a Qmin Rdn                参数设置
g76 X Z R Ph Qd0 F L J K
退尾位置r,单位0.1导程,是规定的0.1导程,还是自己随意设置的或是图纸要求的。
还有就是J/K旋进和旋出的距离
我看有的图纸都没标但编程的好像都编了。
累!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A:
1、g76格式的填写属于程序编写,不是参数设置,参数设置是在单独的参数界面中更改的,有的还需要密码
2、旋进角度是在加工多头螺纹时使用的,例如两头螺纹是360/2,三头螺纹360/3
3、退尾就是螺纹刀走到你给的螺纹z终点值的位置时,是到达终点位置退刀还是提前退刀,还是0.1导程退刀的意思
4、l,j,k没听说过和g76使用过,明示
5、图纸上不会标注退尾距离的,但是检查时会拿螺母或螺栓试的,提前退尾会导致螺母或螺栓宁不到根部的

楼主:
退尾长度单位0.1导程,也就是说这个长度可以是0.1倍的导程,具体情况要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76格式的填写属于程序编写,不是参数设置,参数设置是在单独的参数界面中更改的,有的还需要密码
2、 ...

不是头一行先编辑g76指定参数,紧接着下一行跟g76编辑车削尺寸吗?

楼主:
如图,这个东西用g92或g76编程,如果中途车刀损坏,该如何根据未加工完成的螺纹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