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同一个尺寸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7-01-07):
      简单的工程视图需要两个视图即可表达清楚,复杂一些的需要三个视图就可表达清楚,再复杂一些的工程图需要更多的视图才能表达清楚。一般规定这些视图中同一部位同一个尺寸只能标注一次。但实际为了加工人员更容易阅读图纸,同一个部位同一尺寸在不同视图都会标注。
      这样标注所谓的优点就是加工人员容易理解图纸;缺点就是你如果更改工程图的时候有一处更改不了就会出现矛盾,同一个部位有不同的尺寸,这样加工者无论按照哪一个尺寸加工(必定存在一个错误的尺寸),一旦出现错误就是设计者造成的。
       请问大家现实中是如何把握工程图标准的?

网友A:
呵呵,还是老老实实用书上的标准吧

网友B:
新人一枚  经常出这样的问题。甚至漏标。。。
我用的SW绘制工程图,会自动更新的,除了带公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是老老实实用书上的标准吧

按照书上的方式标准,加工者很多地方看不懂,也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一枚  经常出这样的问题。甚至漏标。。。
我用的SW绘制工程图,会自动更新的,除了带公差的。

三维很好的避免了这个问题。但修改的时候,有时候图方便只修改工程图的局部,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漏标是每个设计者都会犯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维很好的避免了这个问题。但修改的时候,有时候图方便只修改工程图的局部,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漏标 ...

确实没有见过很好的办法。
以前接触设计院的人,标注也是经常出问题。
他们也是三维绘制,修改时候,经常就是改下局部。导致很多尺寸不协调。。。。。

一般这样情况,一看设计员,哦,很熟的。呵呵一笑,改办理手续办理手续,明确尺寸。
不认识的,我去你妹的,标注的蛋呀~~~~

网友(点评):
设计图纸时间长了,这样的问题太多了。 漏标是所以设计人员都会犯的错误。

网友:
设计基准,工艺基准 测量基准

网友C:
需要重复标准的就用括号  括起来做标注. 就是修改时也会注意的.
漏标 我感觉在所难免, 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重复标准的就用括号  括起来做标注. 就是修改时也会注意的.
漏标 我感觉在所难免, 可以改善

和干了一辈子的老工程师一块褚出图时,他们也有漏标的部分,很难避免。

网友D:
尽量避免重复标注,

网友E:
因为纰漏难免,所以出图过程要开设校对、标准化、审核这些流程。
另外,如果是翻图,不妨安排一个细心又不懂的人,给你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与原图校对,用这招会有奇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避免重复标注,

这块我深有体会。最初我是不重复标注的,但加工人员老是看不懂图纸,经常去办公室问我,再加上有时候人员流动频繁,新来的还是不懂,还要再麻烦一遍。为了方便加工人员我开始在几个视图中把重要的部分都标注出来。有时候忙,再修改的时候就改不全,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纰漏难免,所以出图过程要开设校对、标准化、审核这些流程。
另外,如果是翻图,不妨安排一个细心又不 ...

找个细心有不懂的人看图,一般都能发现错误,这确实是个非常好的方法。

网友F:
标准不是可以乱改的
否则还叫什么标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准不是可以乱改的
否则还叫什么标准呢?

有时候标准执行起来也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我深有体会。最初我是不重复标注的,但加工人员老是看不懂图纸,经常去办公室问我,再加上有时候人员 ...

漏标,是免不了的,这和能力啊、细心啊的关系是有,但和精力有更大的关系。

可怕的是,我漏了标注,加工的自己猜着加工。

我宁愿漏标挨骂,也不希望骂人家瞎猜着胡乱加工。真的很耽误事儿啊。

网友:
3D出图以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另外用最少的视图将图纸完全表达出来这是工程师的技能
很少听说过,必需要重复标注尺寸的,至少我自己没有这样做过
漏标尺寸这个问题谁都会碰到,细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