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如何顺利进入啮合状态的设计

楼主(2017-01-07):
要设计一对传动齿轮,经常由分离状态进入啮合状态,应该设计成怎样的形式才能顺利进入啮合,避免或者减少啮合不上的概率。有哪位社友有这方面经验,欢迎大家谈谈想法。

补充内容 (2018-11-28 10:38):
此机构已设计,投入生产,有需要社友可以留言

网友:
新人一枚。
你把我也看糊涂了,齿轮设计不是有公式的么?还有正负变位齿轮啊,都是有标准算法的啊。

网友(点评):
中心距不是定死的 ,啮合后一起转动一段时间 分开 ,然后再进入啮合状态

网友A:
前提:

1)转速不快的话,
2)驱动从动齿轮没有周期性同步要求的话,
3)所需的传动扭矩小的话:

建议:

摆杆前端装被动齿轮,用弹簧将齿轮压到驱动齿轮;被动齿轮,用带弹性张紧的同步带等传递动力。

这样,即使齿尖对上齿尖了,也会划过去一颗牙就咬合了。

我自己用的机器,就是2个模数、十几个齿的小齿轮,在直径1m的缺齿大齿轮盘外围做间歇性接触转动。

12个小齿轮在一个大齿轮盘上,已经一年多了。缺齿大齿轮盘的第一颗牙,每秒“被撞击”一次以上,还没有发现虫牙的症状。(还忘了热处理了

就是没事儿抹黄油。。。

绿色边框的部分,就是整体活动的摆杆。这个从动齿轮,看见对家的齿,就转;没齿,就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

1)转速不快的话,

这用的什么软件标记的

请问你这用的什么软件标记的

请问你这用的什么软件标记的

网友(点评):
啊?一看就是PPT了吧。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驱动旋转并没有旋转角度精度要求,负载不重的情况下,可以从动轮固定不动,主动轮与马达直联后安装在滑轨或者摆杆上由气缸推动进行齿合分离。如果负载很轻的情况下也可以不必要用齿轮,胶轮与胶轮接触靠摩擦力驱动或者像楼上说的大小齿轮驱动,大轮做成缺齿,间歇接触。楼主最好把使用条件、工况、精度要求等说明详细点这样大家才好帮你想办法,如果只是为了间歇性驱动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但是 想要间歇性驱动且转动角度要求精确那方法就少了。

网友(点评):
谢谢层主了 不是间歇运动 主要是考虑不能顺利进入啮合出现齿轮对顶的现象

网友:
两轴中心距固定,主动轮沿花键轴滑动,利用齿轮端面倒角切入啮合。
啮合过程中断开动力源。
类似汽车离合器。先断开动力,换挡,再接通动力

网友(2021-04-26):
你好!你的机构好用吗?求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2021-08-27):
楼主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机构学习一下,谢谢,378978146@qq.com

网友(2021-10-25):
引用 网友A:
前提:

1)转速不快的话,

前辈您好,你说的这套机构我还是没太理解,方便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2024-10-05):
楼主可以把这个机构放出来看看吗,最近有个设备刚好要用到这个结构

网友:
考虑一下车床变速

网友:
我个人建议采用蜗轮蜗杆结构,中间来个转动的蜗杆,这两两个齿轮就可以啮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