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棍车床开两个槽,中间如何隔离

楼主(2017-01-07):
金属棍车床开两个槽,两个槽中间这个隔离要怎么做才能带上磁力,磁力不需要太大,能吸住几克的东西就行

网友:
铁质材料可以用磁铁在上边多摩擦,直到带磁性位置,试试看吧

网友(点评):
这样的磁力能保持多久,谢谢你

网友:
楼主可以了解下气缸上用来作为磁性感应器感应的磁环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A:
楼主要把条件描述详细一点,金属棍是否要运动?工作温度?被吸附的是什么材质什么形状?我专门搞磁的,或许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金属棍要旋转的,没有温度要求,要吸付的是圆形弹簧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把条件描述详细一点,金属棍是否要运动?工作温度?被吸附的是什么材质什么形状?我专门搞磁的,或许 ...

估计转速也不高,可以在分隔槽圆周上等分钻孔,孔内嵌入圆柱形磁铁,孔径大小看槽的大小而定磁铁可以依孔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