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8丝杆可以用内径25(7305)的轴承吗

楼主(2017-01-08):
直径28丝杆可以用内径25(7305)的轴承吗?
1.28-25=3 3/2=1.5,,单边只有1.5mm可以用吗????

网友:
请问楼上怎么个可以法,硬砸进去吗

网友:
您这样不行吧,光是轴比孔大5丝,就得用液压机压进去了,你这单边大1.5mm,不是丝杠丝杠压坏就是轴承裂掉

网友:
你非要用别人也挡不住。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轴肩单边1.5mm吧?

网友:
不行啊,大那么多,砸都砸不进去

网友:
这是什么配合,过过盈配合吗?要么是软体材料?

网友:
这个怎么可以,除非去磨削掉啊

网友:
楼主问的应该是 丝杆的直径是28,丝杆的轴承位直径是25,这样单边1.5确实太小了,轴承的边部倒圆还有0.4-0.5mm左右,建议选丝杆直径30或减小轴承直径

网友(2017-02-17):
丝杠支撑轴承,专用的。可以比25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