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拧螺丝装置设计求助

楼主(2017-01-08):
         如图,现在要给一个公司生产线做一个类似这样的自动拧螺丝的装置,只做结构设计这部分,改进分两部分,一部分由原来手动拧一个改成自动拧五个。另一部分是加一个检测螺栓长度的装置。。。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改进方案应该估价多少钱呢???谢谢大家了。

411398

411398

411399

411399

网友:
看不懂这图片。

网友A:
好熟悉的设备,死不死多头螺丝机,只是要检测螺丝长度?检测出来不符合的螺丝要拿走还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熟悉的设备,死不死多头螺丝机,只是要检测螺丝长度?检测出来不符合的螺丝要拿走还是怎样?

熟悉这设备?哎  好多细节我也没看懂啊   比如弹簧的作用

网友B:
以前有做过这类设备,关于弹簧的作用是起缓冲作用的,还要你检测螺丝长度是在拧紧的同时吗还是上一个工位,或者下一个工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做过这类设备,关于弹簧的作用是起缓冲作用的,还要你检测螺丝长度是在拧紧的同时吗还是上一个工位, ...

大侠,你做的那个自动拧螺纹的设备是全自动的,还是半自动的(先用收拧几圈,再用设备拧紧)?

网友:
没太看明白机器是怎么样的

网友:
在10-15万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做的那个自动拧螺纹的设备是全自动的,还是半自动的(先用收拧几圈,再用设备拧紧)?

全自动,螺丝是自动供料,看你们的预算高不高,不高就配上预拧,多套机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自动,螺丝是自动供料,看你们的预算高不高,不高就配上预拧,多套机构。

M59细牙的两个工件,拧螺纹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M59细牙的两个工件,拧螺纹行不?

关于你这特殊的牙,我还没做过,你可以说说你这牙相当于国标的M几的螺纹,还有你这个拧螺纹是什么意思,是拧紧螺丝,还是要攻丝,要是攻丝我一直没玩过,就给不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