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图

楼主(2017-01-08):
那位大神,能用SW展开图片钣金,万分感谢

网友:
这根本就不是钣金件,是冲压件,所以没必要用solidworks钣金方式画,直接用旋转方式建模

网友(点评):
钣金件不包括冲压工艺???

网友(点评):
不规则的拉伸件算展开料,为何叫钣金放样啊?

网友(点评):
谁给你说的SW不可以 曲面展开啦?

网友:
用钣金功能生成模型后,把多余的切除可以吗?

网友:
哇哦,对我来说这个比较难搞,这样的弧度是不是需要开模?

网友(点评):
单件小批量生产,开模成本太高了

网友(点评):
有没有其他单件小批量生产,更低成本的制作方法?

网友:
用冲模作的冲压件在钣金件的范畴。

网友(点评):
不能用SW展开图片钣金件。但是用钢板能做出来。

网友:
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网友:
貌似这个我不会

网友:
...

网友(点评):
大神,能上原文件吗

网友(点评):
或者 说说如何做的

网友:
尺寸是符合了,下完料折弯时候估计需要一点一点折大圆弧,软件生成两边会有撕裂口,不是做钣金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这种件要是小批量,就得做套模子手工敲和焊接打磨。有较大的拉伸变形,不是一张板展开就成的。

网友:
如果是小批量的就拆成三件焊接打磨就好,再说,你这一件整体展开,如果不开模,你怎么成型?

网友:
数量少建议焊接成型。
1. 扇形区域为一个零件,大圆弧为一个零件,然后焊接打磨,缺点是两个零件之间没有圆角过渡;
2. 扇形区域切割成型,大圆弧连同小圆弧滚压成型,然后焊接,这就成本低了

网友(2017-06-21):
用钣金工具先画主面,然后做钣金折弯,而后恢复折弯不行么?

网友:
属于不可展曲面,要冲压成型。

网友:
不是很会

网友:
不知对不对

网友:
能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