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算腰圆对z轴的截面惯性矩

楼主(2017-01-08):
        校核凸模稳定性的公式中用到,身边没有材料力学的书。。或者教教我怎么用过UG cad 直接测量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三维建完模型后,在查找中应该能找到惯性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维建完模型后,在查找中应该能找到惯性矩。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点评):
好像在检查里面吧,你看看,能找到的

网友B:
SolidWorks 评估——质量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 评估——质量属性

对,里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 评估——质量属性

我是用的UG 里面也有 就是不知道我操作方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