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问题,请大神给看看

楼主(2017-01-08):
如图所示,具体要用到哪些公式啊,怎么计算,求指导。

楼主:
达到大神爱的。

网友:
弹簧片尺寸击不出来
有无数个解。只要小于某一最大尺寸即可
需要最大尺寸?
找卖弹簧的问一下
要几片不同厚度的试一下

网友(2023-09-27):
要设计弹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