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型板材的加工用龙门铣床还是刨床

楼主(2017-01-08):
最近要加工一批板材,重量在10吨左右,外形尺寸是900*500*3000。用龙门铣床还是龙门刨床?

网友:
有区别吗

楼主:
效率不一样吧?

网友A:
1,怎么个加工法,要面还是开槽。
2,重量,大小对两个床子都不是问题。
3,反正两个干完估计都一样变形,龙门铣效率高些,主要看你加工特征啥样。

网友B:
只是简单的板材吗?

看不到图纸,都等于白说。

单纯从加工上说,龙门铣效率高,龙门刨变形小。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要加工什么是重点

网友:
看你加工什么样的工件了,有特殊形状的话,得用龙门铣,要是没有什么变化,就一个方形的话,和5楼说的一样

网友:
热心人不少,可惜问题不明确

网友:
龙门铣床

网友:
我都没见过刨床,好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怎么个加工法,要面还是开槽。
2,重量,大小对两个床子都不是问题。
3,反正两个干完估计都一样变形 ...

四面光出,去黑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简单的板材吗?

看不到图纸,都等于白说。

四面光出,去黑皮就可以了。然后锯成各种小块做模具的。

网友(2018-06-22):
这里是龙门铣厂家了解一下,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