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用膨胀量来确定销轴淬火后组织合不合格么?

楼主(2017-01-08):
        新人刚入行,做销轴淬火这块,公司现在生产直径20-60mm,长度150-250mm的销轴,公司使用感应淬火机床,要求有三块,金相,表面硬度,淬硬层深度。每次干新型号都要进行首件线切割刨切,切成小块看组织,测硬度。最近产量大,首件刨切检测一系列下来需要大半天,最后可能还发现首件干的不合格,就又需要调参数再刨切,太过于费时间,有没有更为快捷的检测方法?我想到的是根据销轴长度、直径的膨胀量来确定工件是否合格,请教老师们,这个思路对不对,应该怎么去做。

网友:
按GB要求做。

网友:
肯定不行,如果你的淬火设备功率显示稳定,就一直是按照各项参数做,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把设备工艺标准化,是先要做的。

网友:
这方面试验数据我用SUS420F材质料做过,只做到淬火前与淬火后,趋势有但数据离散性很大,估计再要来分析组织状况之类的事情,只能在理论层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