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热处理

楼主(2017-01-08):
一般什么工况下的轴要用到调质或者是淬火加低温回火,比如低速轴,固定轴,高速轴等,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没有固定用法,一般调质多是保守用法。
具体要根据工况要求、零部件加工安装精度、材料等

网友:
提升硬度耐磨性用淬火啦 承受大的载荷

网友:
淬火轴一般用在汽车发动机中比较多,淬火后硬车,或者磨削

网友:
楼主首先要搞清楚这个轴的用途,如载荷、工况、使用环境等。一般的轴考虑的性能包括强度、刚度、韧性、耐磨、耐腐蚀、蠕变、红硬性等。然后根据性能要求选材、热处理和表面处理。

网友:
正向设计是:根据工况确定性能,然后选材。
反向设计是:根据已知选材,确定性能,然后得出适应的工况。
一般调质后的材料综合性能强。淬火加低温回火有高的表面硬度,用于耐磨工况

网友:
通常来讲装轴承或齿轮的轴要调质,有时还伴有表面淬火。至于淬火只能对于材料、工艺、载荷性质方面有特殊要求的地方

网友(2017-02-23):
一般轴类用45钢的都要调质一下,这样力学性能较好,淬火就看硬度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