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蜗杆三针测量的方法:

楼主(2017-01-09):
蜗杆三棒跨棒距,现在车间是人手工测量,我想做一个快速来代替手工测量,苦于现在没有思路,想听听各位高手的想法

网友:
为了提高效率, 有的客户把公法线千分尺的两只脚穿上靴子,
然后把针横插在靴子里面, 这样拿起来就可以测, 再也不用
动员所有的手指来摆弄那几根老是会掉落的针。。。

题外话,很多人不知道, 三针距应该在一根螺旋线上测。。。。

网友A:
一人操作方法;
做一块钻有近似位置的三孔板,把三针插进三孔中,然后用立二块延伸平尺,再就可以用外径千万尺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人操作方法;
做一块钻有近似位置的三孔板,把三针插进三孔中,然后用立二块延伸平尺,再就可以用外径千 ...

感谢回复!这个方法试验过,单纯的3个近似位置的孔测下来的三棒跨棒距尺寸较为粗糙

网友(点评):
这只是工装,对准确度不相关。你说的情况,只能说这近似做成了干涉了,或者操作手法还未适应吧。

楼主:
咨询过专业厂家,做一台专用设备费用在5W左右,所以厂里为了降本只能考虑做个快速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