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钣金图,展开

楼主(2017-01-09):
最近遇到一批比较棘手的图纸,很多奇怪的钣金,看上去不难,但要展开了有难度 。再来一个钣金图,看看哪位大神能展开。万分感谢

网友:
有扭转,从扭转的地方分成两个件,单独展开。

网友:
问客户要3D档

网友(点评):
客户只有CAD,没有3D

网友(点评):
那你这个客户肯定不是原始设计者,估计是二道或者以上的贩子 看你的图,有轴侧视图,明显是3D模型生成的

网友(点评):
这是岛国的图纸,国内公司要不到3D图

网友:
三维设计的,干嘛不发3d的数据?

网友(点评):
重点是没有三维。客户也没有

网友:
用三维软件里的钣金功能直接生成模型,就能自动展开

网友(点评):
大神。这个件,在做三维时就存在问题,做不出

网友(点评):
能按图都出三维,基本都能展开了,大家都不是用三维软件一两天了,自动展开这个就不用说了,都是废话

网友:
反推一下,来图既然能从3D到2D,那么也可以从2D到3D。这个过程应该可以可逆,不应该存在画不出三维。

网友(点评):
大神可以按图反推试试

网友(点评):
我不懂三维,只是逻辑推理,供参考方向。

网友:
你这个就算有客户的3D文档也展不平的,他这个是用实体建模做的模型,捌角的地方不符合钣金规则,要自己手动修改一下,修改了以后再叫客户确认一下就可以了。我画了个大概的样式,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折弯图

折弯图

展平图

展平图

网友(点评):
9mm板,下模那么大,你觉得你左上角那个圆圈那 下刀会准? 根本就折不了,小模先压,大模成型都困难。

网友:
这个钣金用冲压就好。

网友:
你确定是钣金展开件?

网友(2018-01-29):
楼主,技术水平不咋地,脾气还真不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