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能不能备份样式库?

楼主(2017-01-09):
        我在这台电脑上更改了样式库,能不能通过备份样式库,将样式库转移到另一台电脑?

网友A:
直接安装库啊,备份还真没听过。

网友(点评):
装软件的时候,不是有安装选项吗?外部库是不能添加到 自带库中且正常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安装库啊,备份还真没听过。

  • 在项目里面有一个样式库,可以使用自定义的样式库
  • 如果这个样式库可以备份,就可以用备份的样式库替换掉默认的样式库

网友:
对于样式库, 最好不要动系统自带的样式库, 只在模板文件中设置样式, 这样可以很方便的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