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源处理,求提供好的方案

楼主(2017-01-09):
现在公司里的设备气缸里出现好多油水,目前有二联件处理,但是效果不是太好,各位大侠有啥比较好的方案,提供一下,
小弟在此拜谢啦

网友:
空压系统有没有定期排水?  冷干机有没有?  二联件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空压机定期保养,用三联件

网友:
除了油水分离器,冷干机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设备也接二连件,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是空压机那里想办法了

网友:
我们设备出现过这问题,气路额外加入冷冻式干燥机,在加上3个精密过滤器,效果不错

网友:
加干燥机管用,另外使用好一些的三联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