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冷镦材料的问题

楼主(2017-01-09):
       公司一个45#内六角堵头   要求表面硬度201以上,上扭力之后不变形即可。之前是冷冲压工艺,完成之后调质,能达到要求。
       后来改为冷镦工艺,因冷镦钢材冷镦之后强度大大增加,不调制也没有发生变形的现象。想咨询下,冷镦之后是否还需要再次调质

网友A:
冷镦前一般都要进行退火处理,个人认为45#镦后还是调质一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镦前一般都要进行退火处理,个人认为45#镦后还是调质一下好。

肯定调质后综合性能好   但是热处理成本 跟加工难度都会增加点

网友(点评):
那我会说一个堵头随便做做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肯定调质后综合性能好   但是热处理成本 跟加工难度都会增加点

液压件阀盖上的堵头  受力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可以啊,一般管叫正火

网友:
调质后整体性能更佳,增加强度和韧性。

网友:
只要上扭力之后不变形,应该可以不调质。

网友:
不加工了不要

网友:
冷镦过程一般就伴随着金属晶体排布的改变,可以替代部分热处理,至于要不要再调质,看你的要求,以前在冷镦厂,低档不热处理,高档菜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