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出工程图都是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2017-01-09):
       不知道论坛里的同行们在出工程图时都用的什么方法呢?公司目前是用solidworks做三维,然后生成工程图再转换成dwg格式用CAD进行必要的标注打印等。
       如果直接用SolidWorks得工程图模块出图会比目前的方式效率高吗?不知道有没有了解的前辈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
solidworks导出,再在cad里面做工程图的话,数据之间没用关联,solidworks一更改,工程图就没用了。
直接用solidworks做工程图

网友:
直接sw出工程图,然后直接打印,不经过CAD

网友:
多此一举!既然都用SolidWorks了,就好好用,换个彻底。

网友A:
单纯在作图效率上,SOLIDWORKS不必AUTOCAD差太多。如果是研发项目的话,强烈建议用SOLIDWOKRS,CREO等进行三维设计并二维出图。
p.s. 各种三维软件在进行二维绘图的时候都需要进行一定的模板设置,这个一般企业都做得不太好。

网友(点评):
还要统一零部件的参数设置。。。

网友:
直接用SolidWorks的工程图模块出图比较方便。

网友:
直接用SW出工程图,然后打印PDF格式下发并存档。

网友:
Inventor设计,Inventor出图,Inventor出DXF,Inventor出IGS。

AutoCAD,只用于DXF内有样条曲线时改为多段线。(Inventor里没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
什么时代还转成DWG格式出图,转成DWG格式是为了存档好吧

网友:
主要看你建模的习惯,如果比较严谨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般会采用2D、3D混合建模,这样的话CAD出图简洁明了。(至于混合建模的情况我在以后会抽时间同大家讨论,希望同作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在作图效率上,SOLIDWORKS不必AUTOCAD差太多。如果是研发项目的话,强烈建议用SOLIDWOKRS,CREO等进行 ...

CREO和SOLIDWORKS主要是零件材料的是指,模板的设置,颜色的设置,图层的设置,以及各类符号库的设置。

网友:
单位刚开始时有过SolidWorks生成工程图,导出到AUTOCAD或CAXA里编辑,…………最终还是SolidWorks直接出工程图,尺寸关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