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组合螺钉连接的钣金的承力计算

楼主(2017-01-09):
上图是之前社友提问的钣金折弯成型的承力计算 恰巧我也有个L型的结构 也不知道哪个力士怎么算的 我还想问的是  通过M4的组合螺钉将L型的钣金固

定在下面图示机柜多出来的小耳朵上面 这个承力是取决于M4十字盘头组合螺钉,还是取决于钣金的多出来的小耳朵 或者是取决于两者,有一方面承重

不行都是不合适的 但是这个力要怎么算呢 有没有相关的理论支撑呀 我问钣金厂的工程师 他们也说 只能估计 对了 板厚是1.5的不锈钢304 我感觉应该有相应的理论指导吧 求大神赐教 在线等

网友:
模型都有了,可以直接使用分析软件模拟计算一下。

网友:
取决于M4十字盘头组合螺钉和钣金支架,两者要匹配,谁薄弱就从薄弱处崩溃。实际可以建模计算,螺钉和钣金支架都承受剪力和弯矩。但在实际设计中,计算的不多,都凭经验。如2楼所说,现在也可以用软件分析。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在板子中间用90度冲头折弯或者在工作台上虎钳夹着折弯

网友:
第一个图中两个钣金承载能力是一样的,因为固定的都是a面

网友(2024-03-21):
我觉得是分析对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