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通孔根部退刀槽的设计 WHY?

楼主(2017-01-09):
三个个问题,请大神赐教
1、图示优化后的退刀槽如何设计
2、用SolidWorks异形孔向导如何画这个退刀槽,有没有相关的额标准啊
3、这个退刀槽的意义是什么 假如我的板厚是7 钻5的孔是不是这个退刀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也是就说 这个退刀槽在什么情况下应用呢

网友A:
以前用钻头钻个小孔,铣刀进去干,精度要求严  就是右边这样出图,但是看你这图,真心不知道意义在哪

网友B:
如果孔很大的情况下,就需要使用小的钻头钻个孔做个引导,也是为了减小大钻头的阻力

网友C:
精度高的场合使用,先小钻头加工预孔,然后铣或铰孔。

网友(点评):
一次加工和两次加工的区别。

网友D:
这是先小钻,后大钻,不用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先小钻,后大钻,不用退刀。

图上面的优化部分能帮我解释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高的场合使用,先小钻头加工预孔,然后铣或铰孔。

图上面的优化部分能帮我解释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孔很大的情况下,就需要使用小的钻头钻个孔做个引导,也是为了减小大钻头的阻力

图上面的优化部分能帮我解释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钻头钻个小孔,铣刀进去干,精度要求严  就是右边这样出图,但是看你这图,真心不知道意义在哪

这是书上面的教材啊 搞不明白

网友:
仅仅是加工工艺用的

网友:
a是一次成孔 b是先小孔后大孔 就是3、4楼说的两次成孔的意义

网友:
孔比较大的时候,考虑这个问题,孔小一般不考虑。

网友:
楼主可以这样来看,工艺先钻预孔大家都不会有错,然后,可采取1,钻大孔、2,钻大孔+扩(铰)孔,3,直接扩(铰)孔。
a图,第3种工艺无法做到。并且,钻大孔时必需是由整个前刀面,易造成跟着小孔的轮毂进刀而不同心;
b图,123种工艺组合都可以进行。并且,即使钻大孔,其主切削刃只用了一半,这样大钻头就相对有了可修复小孔形成轮毂的中心偏移。

网友:
就是本来可以一次加工成型的孔,为了延长钻头寿命和提高孔精度,,先小钻头钻底孔,然后大钻头加工到到尺寸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度高的场合使用,先小钻头加工预孔,然后铣或铰孔。

一次加工和两次加工的区别。

网友:
我也在看这本书,钟老师写的。我觉得3,4,13楼说的很清楚了。不用纠结退刀槽的说法,我觉得原文应该是表述错误。正确的表达是“预孔会简化后续工序,例如镗孔、铰孔和研磨,降低成本”

网友:
不是退刀槽嘛

网友:
钻孔有效深度不好保证,这个图的加工工艺应该是钻后镗,深度和直径都能得到保证,至于小孔的直径和深度书上没写要求吧,要根据加工工艺来现在都是钻完铣或绞了,所以没必要纠结,主要看加工工艺安排